新手问个简单的问题,串口通讯速率的,希望高手指导

楼主(2012-04-11):
我使用一台笔记本的两个USB虚拟成RS232串口,然后用串口测试软件将两个串口互传数据.
假设串口速率设置为115200时,即每秒传输115200bit位,除8后可应为每秒传输14400Byte,即每秒传输14400个字节,再除1000后,是14.4Byte/ms,即每豪秒传输14.4个字节,也就是7.2个汉字,如果加上串口帧的效验码、数据位、停止位,应该还不到7个字。

    现在我尝试将两个串口用串口测试软件连接后,分别在发送窗口输入72个以上汉字,发送间隔改为10ms,看接收端能否完全接收到被发送的全部汉字内容?如果不能完全接收,说明串口速率可能直接反映每次发送字符段的最大长度,如果能够完全接收,说明串口速率并不代表每次可发送数据段的最大长度,再找其他原因。但是实验结果好像和我的设想不一样,好像发送更长的数据也能被完整的接收。

   希望高手能帮忙解释一下串口传输速率的快慢是不是会限制所发送数据的长度和发送的频率呢?

楼主:
都木有人回答啊,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啊,不过我自己已经找到答案了,在这里还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网友A:
发送间隔10ms,不是每10ms发送...

网友B:
3楼正解

网友C:
3楼正解"发送间隔为10ms"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根据你所说的应该是10ms的时间是否能发完72个甚至更多的字符

网友D(2012-05-30):
3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