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颗电动车充电器芯片型号?

楼主(2012-04-11):
有一个电动车智能充电器,PCB板上一颗芯片,上面没有字,谁知道这颗芯片是什么型号?据说是定时用的.

网友A:
新的料,你咋知道是充电器上的?
看着想温度检测
你最好来个充电器图看看,表明下位置,大家好分析

楼主:
新的料,你咋知道是充电器上的?
看着想温度检测
你最好来个充电器图看看,表明下位置,大家好分析
引用 网友A:

拆开的充电器上用的就是这颗封装一模一样的,但看不到型号。

网友A:
充电器照片来个?
或者你那部分电路描下

网友B:
封装一模一样就是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