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眠电流大

楼主(2012-04-11):
芯片PIC18F26J50

已经排除IO口和外设的影响,不焊单片机,电流测不到。

1.专门的测试程序,逐个更改IO设置,休眠电流一律维持在32.3uA。
2.调用库函数逐个关闭MCU内部模块(其实根本没开启),一样是32.3uA
3.修改配置字中的OSC模式,RTCC时钟源,一样是32.3uA
4.MCL脚不漏电(10K上拉改200K,一样是32.3uA)

规格书中的休眠电流(非深度休眠)在3.2uA左右

该问题官方FAE也未作回应,现在我是黔驴技穷,开始怀疑是不是芯片本身就有这么大电流。

大家支下招...

void drv_CPUIO_For_Sleep(void)
{ TRISA = 0x25;
PORTA = 0x27;
LATA = 0x27;
TRISB = 0x1;
PORTB = 0x0F;
LATB = 0x0F;
TRISC = 0x3;
PORTC = 0x43;
LATC = 0x43;
Sleep();
}

网友A:
应该是哪个脚把单片机唤醒了,你查查有没有引脚悬空什么都没接的,将其设置成输出即可。

网友B(2012-05-15):
有没有开启欠压检测功能?

网友C(2012-09-26):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PIC16F1937,休眠电流23uA,所有模块关闭,IO口的影响也查过。

网友D:
把上拉电阻取消、欠压检测取消,上电延时去掉,试试吧

网友C:
6# tramp1986 都关了,休眠电流就是23uA。
配置字如下:
   Address    Value   Field              Category                                                 Setting

    8007      0864  FOSC    Oscillator Selection              INTOSC oscillator: I/O function on CLKIN pin
                    WDTE    Watchdog Timer Enable             WDT disabled
                    PWRTE   Power-up Timer Enable             PWRT disabled
                    MCLRE   MCLR Pin Function Select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CP      Flash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enabled
                    CPD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enabled
                    BOREN   Brown-out Reset Enable            Brown-out Reset disabled
                    CLKOUTENClock Out Enable                  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I/O or oscillator function on the CLKOUT pin
                    IESO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mode is disabled
                    FCMEN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Fail-Safe Clock Monitor is disabled
    8008      1030  WRT     Flash Memory Self-Write Protection000h to 1FFFh write protected, no addresses may be modified by EECON control
                    VCAPEN  Voltage Regulator Capacitor EnableAll VCAP pin functionality is disabled
                    PLLEN   PLL Enable                        4x PLL disabled
                    STVREN  Stack Overflow/Underflow Reset EnableStack Overflow or Underflow will not cause a Reset
                    BORV    Brown-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rown-out Reset Voltage (Vbor), high trip point selected.
                    LVP     Low-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High-voltage on MCLR/VPP must be used for programming

网友E:
兄弟,中奖了,你应该用PIC16LF1937的,这才是真正的低功耗版本....
5# 与时俱进

网友C:
23uA的休眠电流都可以跟上51单片机的步伐了吧?手册里标明3v时的休眠电流典型值可是3.6uA啊!
LF系列比F系列贵多了是吗?

网友F:
23uA的休眠电流都可以跟上51单片机的步伐了吧?手册里标明3v时的休眠电流典型值可是3.6uA啊!
LF系列比F系列贵多了是吗?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回的你另外那个帖子你还没看吧。看数据手册要仔细啊,不然要被老板打屁屁的。

网友C:
呵呵,老板不懂技术啊。

网友F:
呵呵,老板不懂技术啊。
引用 网友C:

不懂技术的老板最可怕,会提一些让你啼笑皆非的问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