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教51单片机~~

楼主(2012-04-11):
我自己焊了两块板,目的是一块板上焊了18B20接口,测量温度并在该板上的数码管显示出来然后又把温度信息传到另一块板上,在那块板上用液晶显示,并且那块板用串口与电脑相连,把数据传给电脑上位机。。。现在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呢把信号从第一块板传到第二块板上,我想过用串口,但是我用的AT89S52芯片没有双串口,不知道这样是否会有冲突~~假如会冲突,那还有什么办法传输啊?求高人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用IIC、SPI、单总线什么的都行

网友B:
如果数据间的通信是单向的话可这样:
第一版的TXD接第二块版的RXD,第二块版的TXD接电脑串口的RXD,一个串口刚好:lol
也可以用剩下的一个定时器模拟出串口

网友C:
同楼上,实在不行把两款版几个I/O连起来传输也行

网友B:
用IIC、SPI、单总线什么的都行
引用 网友A:

AT89S52可没这些,除非软件模拟,太麻烦了。模拟串口可能可容易些。

网友D:
可以自定义一个简单的同步串行协议

网友A:
模拟同步通信(类IIC)最简单,不可能异步的模拟会好过同步,因为异步要计时也比较容易受其他中断任务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我就是要双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连?18B20就一个输出,如果把它分两条路走的话会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太高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弄?

网友D:
两个单向不就成了双向

网友E:
实在不行就IO 口模拟串口

网友F:
可以自己制定一个同步传输协议呀,用两个IO或者1个IO,暂定两个IO吧。一个定义为RX(接受,最好用中断来接收),另一个定义为TX(发送)。然后定义一个同步时钟,譬如4MS读一位数据或者发送一位数据。

不知道这样说,你能不能明白

网友G:
两种方法:
第一,软件的,有简单的总线协议,SPI,I2C等,,用GPIO模仿就ok。。
第二种,硬件的方法,,用D触发器,,两边接上GPIO,,D触发器的时钟线用控制线就ok

网友:
嗯,从大师们的对话中又学了些东东,谢了哈
我继续观。。。

网友H:
挂485总线形式,设置不同的地址,采用应答模式,设置主机,从机,搞定!!!!
仅供参考

网友I:
无线模块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