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诗白模电第一章的一个简单题目,真心求教

楼主(2012-04-11):
如图,根据电容的隔直特性,二极管的直流电流不应该是(2-0.7)/500=2.6mA吗,怎么成了30.1mA呢,再有就是直流电压就是0.7V啊。更我所计算的结果完全不一样,哪位能解释下。小弟在此谢过了。

楼主:
来人呐,没人了吗,帮帮小弟啊

网友A:
提示,负半周D截止,V3和R1为V1提供回路,为C1充电;正半周,D1电流有二:C1放电,V3通过R1放电

楼主:
那直流电流该怎么算那

网友B:
复习下叠加原理

楼主:
有二极管,不是线性元件,不能用叠加定理,哪位高人可不可以帮我仔细分析怎么算那?

网友C:
画出这个电路的交流通路和直流通路,直流通路很简单,就是直流V3串联电阻R1和二极管,再画出交流通路,也比较简单,此时V3短路,C1等价为阻值1/2*π的电阻,在交流通路下又可以根据输入正负,得到两个交流通路,最终的结果是把交流和直流叠加,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D:
首先,对发帖者表示敬佩。其次,二极管有内阻,个人感觉需要考虑。

网友B:
二极管导通时,看成一个0.7V电压源;
不导通时,看成开路。
这样就是一个线性电路。

网友A:
正半周,回路电阻很小,C1可充电至10*sqrt(2)-0.7
负半周,C1与V1负半周及V3串联,负半周流过R1的电流,即为C1的反向电流

网友A:
由于电荷平衡,正负半周平均电流相等

网友A:
二极管的导通角很小,小到多少,要看回路电阻及二极管体电阻,如果忽略导通角不计,则D1电流为正半周C1电流加(2-0.7)/500

网友E:
被电容正弦波放电的积分难倒了,无奈,只得请教度娘,结果
....

LZ位的V1是10mV rms的正弦信号,不是10V的说。
故算直流时,直接忽略,汗!

网友F:
还有个交流电源 电容可以导通的 ~~

网友C:
这种电路究竟该如何去分析呢?考虑暂态,用充放电去理解,考虑稳态,用容抗?题很基础,可究竟有几人能真真切切的分析清楚呢?

网友A:
千万不要用容抗。

网友G:
这个有点像整流电路,充电系数远大于放电系数。与这个图有点类似

网友H:
我也谈谈我对这个电路的一些看法:
1)C1*R1时间常数是:50ms,对于1KHZ来说,几乎可认为C1两端电压是不变的,
那么C1在正半周就会充上左正右负的电压,电压值是(14.14-0.7)。
2)由于电容的隔离直流的作用,正半周的放/充电电流=负半周的充/方电电流,据此计算下来,
我认为仿真结果是错的,结果偏大很多!
对这一点做一个仿真印证就是:把V1设为方波,峰值不变,而此时电流几乎还是显示不变,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网友I:
结果是对大吧,近似计算结果与其相近。

网友A:
要精确,得列方程,把D1为C1充电的导通角先算出来

网友A:
参考下面这个俺在别处跟贴的算法,别人用了两页得出整流桥的导通角,俺用2个方程+一个反正弦算式解决

网友A:
x, 丢脸了,Vv=Vp*sin(90*((T1-T/2)/T) 应为 Vv=Vp*sin(90*(0.5T-T1)/0.5T),没画图还是会想错

网友H: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
正玄波的平均值是有效值x0.9,峰值是有效值的1.414倍,
而双极性方波的有效值=整流平均值=峰值,如果把图中的电源换成双极性方波后其电流应该增加很多的,
而multisim仿真结果是两者一致,这显然是不对的。

网友I:
是正弦波的峰值和方波一样?

网友H:
是正弦波的峰值和方波一样?
引用 网友I:

对当正弦波的峰值和方波峰值一样时,仿真电流是一样的。这显然是矛盾的。

网友I:
如果你仔细分析了,就不觉得奇怪了。要靠分析,不要凭感觉。感觉的东西,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却是错的。你这个“显然”也许是不对的。

网友H:
如果你仔细分析了,就不觉得奇怪了。要靠分析,不要凭感觉。感觉的东西,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却是错的。你这个“显然”也许是不对的。
引用 网友I:

嗯,真是我错了。直觉错了。

网友I:
直觉有时候会不准,很正常。

网友J:
原题交流电压源有效值是10mV!!!不是10V!!!
近似计算如下:
二极管静态工作点电流=(2V-0.7V)/500Ohm=2.6mA
二极管工作点交流电阻= 26mV/2.6mA=10Ohm
二极管交流电流有效值=10mV/10Ohm=1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