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产生随机数

楼主(2012-04-1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产生,后山rand srand

楼主:
查得本站已有人提过这问题,也说到rand函数。看其原型就是给个值给个式子,叫作什么伪随机。
吾想知道的是除这还有什么方法原理可行呢
不知这样如何AD转换的输入引脚(置高阻态)接一较长线悬空,采集到的值似乎可也。但这又得借助外部。
各位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B:
就用系统提供的随机数函数   当然产生的是伪随机数  若应用场景能够接受就这么做  否则得随机的产生一个随机数种子  该种子可以取自AD上的噪声  或者和用户的交互

网友C:
摘录:rand()函数是产生随机数的一个随机函数,C语言里还有 srand()函数等。
详述rand()
(1)使用干函数首先应在开头包含头文件stdlib.h
      #include<stdlib.h>
(2)在标准的C库中函数rand()可以生成0~RAND_MAX之间的一个随机数,其中RAND_MAX 是stdlib.h 中定义的一个整数,它与系统有关。
(3)rand()函数没有输入参数,直接通过表达式rand()来引用;例如可以用下面的语句来打印两个随机数:
  printf("Random numbers are: %i %i\n",rand(),rand());
(4)因为rand()函数是按指定的顺序来产生整数,因此每次执行上面的语句都打印相同的两个值,所以说C语言的随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随机。
(5)为了使程序在每次执行时都能生成一个新序列的随机值,我们通常通过为随机数生成器提供一粒新的随机种子。函数 srand()(来自stdlib.h)可以为随机数生成器播散种子。只要种子不同rand()函数就会产生不同的随机数序列。srand()称为随机数生成器的初始化器。
例子
  文件名: rand_srand.c

    /× This program generates and prints ten random integers between
    1 and RAND_MAX*/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unsigned int seed; /×申明初始化器的种子,注意是usigned int 型的*/
          int k;
          printf("Enter a positive integer seed value: \n");
          scanf("%u",&seed);

          srand(seed);

          printf("Random Numbers are:\n");
          for(k = 1; k <= 10; k++)
          {
              printf("%i",rand());
              printf("\n");
          }

          return 0;
      }

</pre>
  当提供的种子相同时,随机数序列也是相同的。而且当种子为1时,与不使用srand()函数时一
样的,也就是说rand()函数默认情况下初始化种子值为1;
  在stdlib.h 中这两个函数的原型是:
  int rand();
  void srand (unsigned int);
  srand(time(0)); i=rand(); 这样i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随机数。

  rand()产生伪随机数,srand函数提供种子,种子不同产生的随机数序列也不同,所以通常先

调用srand函数 time(0)返回的是系统的时间(从1970.1.1午夜算起),单位:秒,种子不同当然

产生的随机数相同几率就很小了。

网友D:
常用做法,在PC上产生个随机数组,然后跑数组..
主要看要求。
AD+定时器+数组

网友E:
就用系统提供的随机数函数   当然产生的是伪随机数  若应用场景能够接受就这么做  否则得随机的产生一个随机数种子  该种子可以取自AD上的噪声  或者和用户的交互 ...
引用 网友B:

这个注意不错,取自AD上的噪声做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