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为什么我设计的滤波器的输出总是衰减一半?

楼主(2012-04-11):
各位高手,我用滤波器仿真设计软件设计的滤波器,仿真的效果很好,我用的是中心频率是200M的带阻滤波器,然后带宽是20MHz,但是当我输入10M,2M,1M的信号时,测量的输出竟然会衰减一半,按照仿真图形,那是不应该衰减的,晚辈现在正在调试之中,望各位前辈赐教~~多多指点,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楼主:
就是我输入了100mV的信号,然后在输出端只测到50mV,但是按照仿真图,它应该输出100mV才是。。。。麻烦您给指导一下

网友B:
你是LC滤波吗?

网友C:
滤波器的输入输出阻抗是根据信号源阻抗及负载阻抗设计,因此接上滤波器,信号源信号电平总是减半的

楼主:
恩啊 是的~~

楼主:
昂~~这样啊 太感谢啦~~~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按照滤波器设计软件设计的低通滤波器 截止频率是300M,但是用扫频仪检测之后,发现 截止频率只有100M,这又是什么原因呢。。。麻烦您了~~

网友C:
你在另一贴中说,之后100M, 还以为是300M+100M,你玩咱们这群老头啊

各位前辈,我用滤波器仿真软件设计的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300M,LC型的,但是用扫频仪检测之后,发现截止频率之后100M,这是什么原因呢。。。小弟很困惑啊~~麻烦各位讲解一下~~ ...
引用 楼主:

网友C:
你选用的器件适不适合用于这么高的频率很重要,把图贴出来,器件型号贴出来,才好分析

楼主:
那怨我打字疏忽啊~~多谢啊~~~

楼主:
你选用的器件适不适合用于这么高的频率很重要,把图贴出来,器件型号贴出来,才好分析
引用 网友C:
恩啊 那我再好好看看器件的型号 多谢啊~~~

网友D(2016-12-08):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请问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和解决思路吗?
你的帖子的回复好像被屏蔽了,我看不到或是我的论坛等级太低了看不了

网友E:
首先 撸主 用的哪家公司的发展软件 ?
如果是  ADI,或者TI  等大公司的, 我没有疑问。

滤波器,在不同衰减情况,不同频率, 相位不一样的。 这个比较复杂的。 目前的仿真软件,基本是100%可以仿真的结果。

如果测量与仿真结果不一样,肯定是你的电路等有问题。 请不要 怀疑  ADI , TI的实力。

网友F:
没有设置放大功能的滤波电路。衰减是肯定的,但并非总是衰减一半;除非是输入信号频率等于电路截止频率的二阶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