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artan-3AN中的DNA功能使用

楼主(2012-04-11):
第一次真正接触FPGA~看了一些资料,对DNA功能的实现理解比较模糊,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实现DNA功能的模块DNA_PORT是可以直接在ISE中调用吗,还是需要自己写?

网友A:
不是很清楚 帮楼主顶起

网友A:
会有专家帮您解答的

网友B:
可以直接调用,不用自己写,看一下S3的Lib吧

楼主:
那么我在Spartan-3A的library User Guide里面找到了下面图里这样的一段代码(没找到AN的),请问直接这样就可以调用了吗  DNA_PORT是不是没有一个相应的IP Core

网友C:
看这张图,你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猴哥~我大概明白DNA功能的作用方式,就是通过自己设计的安全算法和唯一的芯片DNA产生一个校验码,然后再和存储中的比较吧
现在问题比较低级~我不知道怎么调用DNA_PORT来获取57位DNA,貌似没有专门的IP CORE~~~因为板子还没做出来,所以也没法在板子上面试试,请多指教
6# GoldSunMonkey

楼主:
求指点,是不是直接原码调用就可以了啊?

网友D:
猴哥      ,在仔细    说说,
学学了

网友E:
期待猴版解答

网友F:
回复 楼主:
俺玩过SPARNT-6的DNA,如下:
先做一个库声明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DNA_PORT;

然后调用DNA_PORT即可
    DNA_PORT_inst : DNA_PORT
    generic map (
    SIM_DNA_VALUE => X"000000000000000" -- Specifies the Pre-programmed factory ID value
    )
    port map (
        DOUT    => DNA_PORT_dout,
        CLK     => device_DNA_clk_bufg,
        DIN     => DNA_PORT_din,
        READ    => DNA_PORT_read,
        SHIFT   => DNA_PORT_shift
    );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DNA_PORT的CLK频率很低,如下:

楼主:
谢谢指点!明白了:)
11# wahahaabc

网友G(2018-03-15):
关于DNA的解答 非常感谢 解惑了

网友H(2019-10-16):
请问有没有具体教程,傻瓜式的,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