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中 usb joystick例程

楼主(2012-04-11):
怎么将stm32f107中 usb joystick例程的中断发送方式改为bulk方式???

网友A:
不可以。

只能是中断发送方式。

楼主:
我改了描述符
/********************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endpoint1_in ********************/
    /* 27 */
    0x07,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0x81,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IN)*/
    0x02,          /*bmAttributes: bulk endpoint*/我改过了的
    0x04,          /*wMaxPacketSize: 4 Byte max */
    0x00,
    0x00,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32 ms)*/
    /* 34 */
和prop.c中的
void Joystick_Reset(void)
{
  /* Set Joystick_DEVICE as not configured */
  pInformation->Current_Configuration = 0;
  pInformation->Current_Interface = 0;/*the default Interface*/

  /* Current Feature initialization */
  pInformation->Current_Feature = Joystick_ConfigDescriptor[7];

#ifdef STM32F10X_CL
  /* EP0 is already configured in DFU_Init() by USB_SIL_Init() function */

  /* Init EP1 IN as OTG_DEV_EP_TYPE_BULK endpoint */
  OTG_DEV_EP_Init(EP1_IN, OTG_DEV_EP_TYPE_BULK , 4);//我改的

楼主:
测试没有通过,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哪个地方没有改!

楼主:
大侠请赐教呀!

网友A:
不要枉费心机,浪费时间!  前面已经说过 只能是中断发送方式

网友B:
大方向不能错,不然就是浪费时间了,只能是中断发送方式

网友C:
不要做无效尝试了

楼主:
为什么只能是中断传输呀

楼主:
不是很明白,请大侠说清楚点???

楼主:
设备的传输方式是由什么决定的呀,是不是改成mass storage设备就可以了呢

网友D:
joystick 属于HID类型,而HID类型只支持中断传输方式,所以不支持bulk方式

楼主:
这个我明白了,那可以再那个例程里在添加一个中断输出端点吗

楼主:
不知道是我添加的方法不正确,还是本身鼠标设备就只支持一个中断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