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 大侠解答 赐教!!!

楼主(2012-04-11):
(无正文)

楼主:
采用频域信号窄带化技术可以提高含噪信号的信号比,有一个频率为f0的正弦信号被声频范围内(20HZ-20KHZ)的白噪声淹没。将该信号通过一个等效噪声带宽为1HZ的系统后(
相当于通带为f0正负0.5HZ,增益为1的理想带通滤波器),问 信号的信噪比将会提高多少???(用倍数表示)

楼主:
首先 倍数怎么表示?
其次 只给了带宽 怎么计算信噪比啊?
求大侠赐教 指点迷津

网友A:
to LZ:

在频域按功率密度谱分析计算。

网友B:
窄带化实际上是加大采样的点数,即加大能量的方法,提高信噪比。采样点计算宽度加大一倍,则理论上信噪比加大一倍。 楼主的题目似乎是由 f0 加大到1hz, 那么理论上应提高 f0 倍

楼主:
最后倍数是怎么计算啊

楼主:
4楼说的的确有道理 我的计算是先算出窄带噪声的功率 白噪声功率 和正弦信号功率 分别算出信噪比  然后再取对数  相减  不知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