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2012-04-11):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Print(char *p);

int main()
{
char *p="dfgfg";
  Print(p);
return 0;
}

void Print(char *p)
{
cout<<p;
}

p是指向常量的指针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为什么能调用void Print(char *p)
函数。。。。形参是指向变量的指针,而实参是指向变量的指针啊。。。应该是非法的

如果不是指向常量的指针的话,那我在Print函数里为什么不能通过指针P改变它所指向的变量的值?

网友A:
形参是实参的一个挎贝, 原先比如是0x8000 形参值也是0x8000指向的东西一样都是一个字符串字面量。
所以能输出

网友B:
挎贝的是指针,不是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