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地址

楼主(2012-04-11):
关于C++地址的问题。 N是一个对象 为什么输出对象地址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代码是cout<<(int*)&N<<endl; 而不用cout<<&N<<endl; 但是我的测试 2个结果都一样。 不用解释说什么显式 隐式转换这些,我的问题不是这个。 我是想知道 本来取地址& 把N的地址取出来了 为什么不直接输出 还要转换一下呢。 地址不都是一样的方式吗 就算转为指向int类型 它还是一个地址只是指向的类型不一样, 不都是地址吗?

网友A:
地址是一个4bytes的数值,两种方式对取址没有影响,没有为什么,就像数组int a[8]; 用数组名和&a[0]都可以得到数组的首地址,想怎么样就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