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单电源线性应用不加直流偏置可以吗?

楼主(2012-04-11):
还有,这里说的加直流偏置是只什么意思? 分别在同相端 ,反相端都对地加电阻的意思????

双电源就不用这样做了?

网友A:
总之,你要做的是2v<Vin<vcc-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满足你说的这个,还不够。

好像必须得加直流偏置吧。

单电源?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