馈电电路分析求解??

楼主(2012-04-11):
如图是一电感组成的馈电电路的一部分

我分析是这样子工作的:三极管基极输入PWM矩形波,控制三极管通断,三极管导通时发射极电感存储电能(以磁场的形式),此时,发射极电平大于0,二极管不导通。
三极管断开时,根据楞次定律,存储在电感中的磁场阻止电感两端电压减小,产生感应电动势,然后发射极电压小于0,二级管导通,如此反复,便会在二极管的正极会形成一定值的馈电负电压。馈电电压由基极脉冲宽窄决定。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求解~

网友A:
“发射极电平大于0,二极管不导通。然后发射极电压小于0,二级管导通,”
是集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