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有stm32f103寄存器的地址表

楼主(2012-04-11):
有谁有stm32f103寄存器的地址表,参考手册里有,但是凌乱还不全,有没有谁整理过这个啊,分享分享

网友A:
直接调用库函数就行了,不用清楚寄存器的地址的!

网友B:
估计没人整理这个,还是慢慢看手册吧

网友C:
看样子, 楼主还是 51 的思想啊, MCU 升级了, 思维方式也要升级跟上去.
大量功能复杂的外设导致庞大的寄存器数量, 起步就使用库吧, 先不要去关心寄存器地址和实现的细节.
可能学习速度会提高.
当然, 在调试软件的时候, 这张表倒还是会有些效率上的帮助.

网友D:
要学寄存器。。就找正点原子

ALIANTEK开发板
《STM32不完全手册》
《列说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