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7002问题

楼主:
单片机IO口控制,一上电一会就冒烟,换了7,8个管子了都一样。

网友A(2012-04-11):
5V电压完全加在NMOS管上,NMOS管导通后只有几十毫欧的电阻,就用50m欧姆吧,V*V/R=5*5/0.05=500W,这500W的功率完全用在发热上了,当然会烧啊。串一个电阻限流。

网友B:
2N7002的导通电阻倒没有几十毫欧,是欧级别。

网友C:
楼主的图是想干嘛?把电源短路掉?

网友D:
这电路是谁设计的?想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E:
这场馆的电流能瞬间达到极限值,难道楼主想测试场馆会不会烧?

网友F:
冒烟貌似是一定的。。点火或什么什么。。。

网友G:
LZ什么目的

楼主:
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H:
必然冒烟

网友I:
在漏极和电源之间加一个K级别的电阻。可以实现简单的开关。

网友J:
其实楼主想做一个电子点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