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电路限流电阻值计算?

楼主(2012-04-11):
如图示

三极管基极限流电阻值的选择

我是这样做的:先连一个阻值较大的可调电阻,当基极输入为高电平时,调整电阻使三极管达到饱和状态,记下当前电阻值,然后再适当调小该值,使三极管可靠饱和,然后就确定了该电阻值。
现在,我想知道大家平时都是怎么做的。是计算出来的,还是和我一样试出来的。
关于计算,其实也不难,就是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离散性比较大,不好确定。
现在继电器工作电流为20mA,基极输入电压为3.3V

所以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按放大倍数最小值计算
2222是个比较烂的NPN管,放大倍数按最小值35估算,20mA负载电流至少需要基极电流 20/35 mA,基极压降取0.5V,则基极电阻上压降约3.3-0.5V,基极电阻最多 (3.3-0.5) / (20/35) (k) = 4.9K。一般功率驱动时会让三极管进入比较深度的饱和,放大倍数会降低不少,如果控制输入驱动能力大于3mA可以取值1K,或你图上的470R如果Select端驱动能力大于6mA也是可行的。

网友B:
2楼方**确,只是我算深度饱和,一般放大系数按10-20来算,依据请参考各晶体管的饱和压降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