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烧,求原因

楼主(2012-04-11):
电路板是个整流桥,带个续流管的,五个二极管都是IN5408,负载是电磁铁140欧,1.2A电流,一直都很少坏,这个烧毁太严重了,原理图大致画了下,炸裂的是3和4俩二极管如图请教

网友A:
电源短路,要么板子线路问题,要么二极管问题,毕竟是220V的

网友B:
与线圈并联的二极管可以省掉,然后把成本加在桥上,买好点的

网友C:
IN5408参数1kv/3A,而220整流之后,峰值电压308v,308/140=2.2A。电流的余量太小了。最少2.2*2=4.4A以上

网友D:
估计二极管的问题。
二极管质量不行,击穿,引起短路。

网友E:
工作几个小时后摸摸5408有多烫

网友F:
二极管要统一批次的,最好用桥,这个一般在断电的时候损坏的,换的时候要一起换

网友G:
被老鼠撒尿上去了。

楼主:
应该还是散热造成的,这个小板子放在一个密闭的盒子里,盒子只有板子这么大,量身定做的,盒子固定在磁力器上面,磁力器工作温度七十多度,再加上频繁的使用,烤也考坏了,

网友H:
看来原因有很多种,元件不好,环境不好,没过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