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安全(电子号码锁)

楼主(2012-04-11):
首先申明,用户的安全要求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些安全要求归根结底都可以归结为硬件和软件的安全要求,比如密码就是一个典型的硬件,软件结合构造系统安全的解决方案。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工作过程中越来越离不开密码的使用,比如新型小区单元门的电子工业密码锁,超市的存储柜,银行的ATM取款机等,这时个人们接触到的都是一种使用电子号码锁的装置。电子号码锁的应用非常广泛,但是基本原理大同小异。
一个简的电子号码锁就是一个小型的单片机系统,它应该有输入设备,用户可以输入密码并确认或取消,应该有输出设备,用户可以看到自己输入正确与否的提示,输出设备还应该包括告警提示。在电子号码锁的内部,单片机是核心处理设备,它负责获取用户输入的密码,将其与正确的预置密码进行比较,产生相应的输出,如果从安全角度考虑,可以让单片机记录下用户输入错误密码的次数,如果次数超过限制,则要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防止他人反复试探密码。
本例的硬件电路是51单片机系统的典型电路。由单片机,键盘输入,数码管及指示灯输出四个部分组成。
系统的电路原理图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单片机及键盘电路,二是位驱动及指示灯电路,三是6位7段数码显示电路。如下

程序流程图

程序

*******************************************************************************
程序功能为通过4*4矩阵键盘输入6位密码,单片机定时扫描键盘获得输入的6位密码,通过比较用户输入的密码和程序预置密码,如果两个密码相同,绿色发光管点亮;如果两个密码不相同,红色发光管点亮;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igbit;     // 字位
uchar wordbuf[6];    // 字型码缓冲区
uchar t1count;     // 定时器1由50ms累积到1s所用的计数器
uchar count;     // 密码位计数
uchar pw[6];     // 初始密码存储区
uchar pwbuf[6];     // 输入密码存储区
bit enterflag;     // 确认键按下与否标志
bit pwflag;      // 密码正确与否标志
bit showflag;     // 数码管显示与否标志
sbit green=P3^0;
sbit red=P3^1;
void display(void);    // 显示函数
#endif

#include "PWLock.h"
/* 键消抖延时函数 */
void delay(void)
{
uchar i;
for (i=300;i>0;i--);
}
/* 键扫描函数 */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scancode,tmpcode;
P1 = 0xf0;         // 发全0行扫描码
if ((P1&0xf0)!=0xf0)     // 若有键按下
{
  delay();       // 延时去抖动
  if ((P1&0xf0)!=0xf0)    // 延时后再判断一次,去除抖动影响
  {
   scancode = 0xfe;
   while((scancode&0x10)!=0)  // 逐行扫描
   {
    P1 = scancode;    // 输出行扫描码
    if ((P1&0xf0)!=0xf0)  // 本行有键按下
    {
     tmpcode = (P1&0xf0)|0x0f;
     /* 返回特征字节码,为1的位即对应于行和列 */
     return((~scancode)+(~tmpcode));
    }
    else scancode = (scancode<<1)|0x01;  // 行扫描码左移一位
   }
  }
}
return(0);        // 无键按下,返回值为0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2ms定时动态扫描显示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 重置2ms定时 */
TH0 = -2000/256;
TL0 = -2000%256;
if (showflag==1)
  display();    // 调用显示函数
TR0=1;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子程序,50ms*/
void time1_int(void) interrupt 3
{
uchar k;
/* 重置50ms定时 */
TH1 = -50000/256;
TL1 = -50000%256;
if (t1count<20)
{
  t1count++;
TR1=1
}
else      // 计时到1s
{
  TR1 = 0;    // 关闭计数器1
  t1count = 0;
  green = 1;    // 绿灯不亮
  red = 1;    // 红灯不亮
  showflag = 1;   // 打开数码管显示
  digbit = 0x01;   // 从数码管第1位开始动态显示
  for (k=0;k<6;k++)  // 显示888888
   wordbuf[k] = 8;
}
}
/* 根据共阴极字型编码表获取0~9,A~B字型代码 */
uchar getcode(uchar i)
{
uchar p;
switch (i)
{
  case 0:  p=0x3f; break;   /* 0 */
  case 1:  p=0x06; break;   /* 1 */
  case 2:  p=0x5B; break;   /* 2 */
  case 3:  p=0x4F; break;   /* 3 */
  case 4:  p=0x66; break;   /* 4 */
  case 5:  p=0x6D; break;   /* 5 */
  case 6:  p=0x7D; break;   /* 6 */
  case 7:  p=0x07; break;   /* 7 */
  case 8:  p=0x7F; break;   /* 8 */
  case 9:  p=0x67; break;   /* 9 */
  case 10: p=0x77; break;   /* A */
  case 11: p=0x7C; break;   /* B */
  case 12: p=0x39; break;   /* C */
  case 13: p=0x5E; break;   /* D */
  case 14: p=0x79; break;   /* E */
  case 15: p=0x71; break;   /* F */
  default:    break;
}
return(p);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
switch (digbit)
{
  case 1:  i=0; break;
  case 2:  i=1; break;
  case 4:  i=2; break;
  case 8:  i=3; break;
  case 16: i=4; break;
  case 32: i=5; break;
  default:  break;
}
P2 = 0x0;      // 关闭显示
P0 = getcode(wordbuf);  // 送字型码
P2 = digbit;     // 送字位码

if (digbit<0x20)    // 共6位
  digbit = digbit*2;   // 左移一位
else
     digbit = 0x01;
}
/* 密码比较函数 */
bit pwcmp(void)
{
bit flag;
uchar i;
for (i=0;i<6;i++)
{
  if (pw==pwbuf)
   flag = 1;
  else
  {
   flag = 0;
   i = 6;
  }
}
return(flag);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j,key;
P2 = 0x0;       // 关闭数码管显示

TMOD = 0x11;      // T0,T1工作方式1
/* 2ms 定时设置 */
TH0 = -2000/256;
TL0 = 2000%256;
/* 50ms 定时设置 */
TH1 = -50000/256;
TL1 = -50000%256;

/* 启动计数器0,关闭计数器1 */
TR0 = 1;
ET0 = 1;
TR1 = 0;
ET1 = 1;
EA = 1;
count = 0;      // 初始没有输入密码,计数器设为0
enterflag = 0;     // 没有按下确认键
pwflag = 0;      // 密码标志先置为0
    green = 1;      // 绿灯不亮
red = 1;      // 红灯不亮

/* 假设内定密码为987654 */
pw[0] = 9;
pw[1] = 8;
pw[2] = 7;
pw[3] = 6;
pw[4] = 5;
pw[5] = 4;

digbit = 0x01;     // 从第一位数码管开始动态扫描
/* 刚加电时,显示888888 */
for (j=0;j<6;j++)
  wordbuf[j] = 8;
showflag = 1;     // 打开数码管显示
   while(1)
    {
  key = keyscan();     // 调用键盘扫描函数
  switch(key)
     {
        case 0x11:      // 1行1列,数字0
    if (count<6)
    {
     wordbuf[count] = 0x0f; // 对应密码位上显示“F”
     pwbuf[count] = 0;
     count++;
    }
    break;
   case 0x21:      // 1行2列,数字1
    if (count<6)
    {
     wordbuf[count] = 0x0f; // 对应密码位上显示“F"
     pwbuf[count] = 1;
     count++;
    }
    break;
   case 0x41:      // 1行3列,数字2
    if (count<6)
    {
     wordbuf[count] = 0x0f; // 对应密码位上显示“F"
     pwbuf[count] = 2;
     count++;
    }
    break;
       case 0x81:      // 1行4列,数字3
    if (count<6)
    {
     wordbuf[count] = 0x0f; // 对应密码位上显示“F"
     pwbuf[count] = 3;
     count++;
    }
    break;
   case 0x12:      // 2行1列,数字4
    if (count<6)
    {
     wordbuf[count] = 0x0f; // 对应密码位上显示“F"
     pwbuf[count] = 4;
     count++;
    }
    break;
   case 0x22:      // 2行2列,数字5
    if (count<6)
    {
     wordbuf[count] = 0x0f; // 对应密码位上显示“F"
     pwbuf[count] = 5;
     count++;
    }
    break;
   case 0x42:      // 2行3列,数字6
    if (count<6)
    {
     wordbuf[count] = 0x0f; // 对应密码位上显示“F"
     pwbuf[count] = 6;
     count++;
    }
    break;
   case 0x82:      // 2行4列,数字7
    if (count<6)
    {
     wordbuf[count] = 0x0f; // 对应密码位上显示“F"
     pwbuf[count] = 7;
     count++;
    }
    break;
   case 0x14:      // 3行1列,数字8
    if (count<6)
    {
     wordbuf[count] = 0x0f; // 对应密码位上显示“F"
     pwbuf[count] = 8;
     count++;
    }
    break;
   case 0x24:      // 3行2列,数字9
    if (count<6)
    {
     wordbuf[count] = 0x0f; // 对应密码位上显示“F"
     pwbuf[count] = 9;
     count++;
    }
    break;
   case 0x44:      // 3行3列,确认键
    enterflag = 1;    // 确认键按下
    if (count==6)     // 只有输入6个密码后按确认键才作密码比较
     pwflag = pwcmp();
    else
     pwflag = 0;    // 否则直接pmflag赋0
    break;
   case 0x84:      // 3行4列,取消键
    count = 0;     // 密码计数清零
    for (j=0;j<6;j++)
    {
     wordbuf[j] = 8;   // 数码管显示888888
     pwbuf[j] = 0x0f;  // 用FFFFFF清除已经输入的密码
    }
    break;
   default:break;
  }
  if (enterflag==1)     // 如果按下确认键
  {
   enterflag = 0;      // 标志位置回0
   count = 0;      // 密码位计数器清零
   for (j=0;j<6;j++)
    pwbuf[j] = 0x0f;   // 用FFFFFF清除已经输入的密码
   showflag = 0;     // 关闭数码管显示
   TR1 = 1;      // 计数器1开始计数
   t1count = 0;     // 定时器1由50ms累积到1s所用的计数器
   if (pwflag==1)
    green = 0;      // 绿灯亮
   else
    red = 0;      // 红灯亮
  }
}
}

网友A:
很适用的东西,电子密码锁的密码如何修改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只要在4*4键盘中设定一个修改密码键,在程序中进行适当的修改,增加更改密码程序,即可实现密码修改功能。你可以试试

网友C:
很好的东西,典型的软硬件结合构造系统。

网友D:
太专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