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采样总是采到0数据的烦扰。。。

楼主(2012-04-11):
请教香主:

不知香主还曾记得,前段时间我请教过您如何实现提前采样和每两个PWM周期采样一次的问题。

先上图:

我的程序设置T1_CC3输出作为ADC1规则通道的外部触发,并且我看到中文数据手册手赫然写着这么一句话:当外部触发信号被选为ADC规则或者注入转换时,只有它的上升沿可以启动转换。

可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如上图,当我的信号最大值为0.5V也好,1V也好,采样到的数字量总是10~30不等,也就是基本采样的数据为0!

可是,当我自己产生一个如图的欲采样信号,用一个ADC持续对这个信号采样,却能采样到几千的数据!

困扰了好几天了,还请香主赐教啊。。。

楼主:
各路大侠给点指教啊:(

网友A:
采样的时间点设置有没有足够准确呢?
你是如何验证你的时间设置得是准确的?

网友B:
LZ可以先用一个直流电平代替欲采样的信号,确认采样转换没有问题之后,再按照3楼的提示,检查采样的时间点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4# 香水城
我试过用直流电平代替欲采样的信号,没有问题,可以采样到相应的数字量。
至于采样时间点的设置问题,我是这么做的:
比如说PWM周期为300(周期寄存器的值),当前占空比为60(T1的CC1比较寄存器的值),这时,我设置触发值为30(T1的CC3比较寄存器的值),CC1采用PWM1模式,CC3采样PWM2模式,这样,就可以在欲采样信号从最大值跌到0之前触发ADC采样。

我也查过数据手册,从触发ADC采样到ADC进行采样最大延时1个时钟周期,配置ADC采样时间1.5个时钟周期的话,ADC12MHz,那么最大延时0.208us。我提前30触发采样的话,时间裕量应该足够了。

不管我怎样设置我的触发值,基本上还是采样到0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弱弱地问一声香主:
我的信号从0上升到最大值仅用时0.8us,STM32F103的ADC能采样这么快的信号吗?

网友A:
从0上升到最大值仅用时0.8us,STM32F103的ADC能采样这么快的信号吗?
信号变化太快了.  虽说 STM32 的最快采用时间是 1.5 CLK. 只有约 0.1uS.
但你这个信号的采样精度已经非常非常差了. 而况你这个信号的内阻抗是多少也没有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信号如图中的通道2蓝色线条所示。请问F103能采样到吗?
至于你说的信号源内阻,我不太懂。。。

网友B:
ADC采样的原理是,外部电路先对芯片的内部电容充电,然后内部电路对这个电容上的电平进行转换。

在采样的这个1.5个时钟周期内,内部电容上的电平应该与外部电路的电平无限接近,这样才能得到准确地转换结果。如果外部信号源的内阻较大,则不能保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内部电容充满,结果就是内部电容上的电平还没有达到外部电平的幅度时,就开始进行转换,结果肯定就不准了。所以外部信号源的内阻不能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采样电路如下:

请问:RADC和CADC 怎么计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香主先帮我看一下下面我画的示意图:

请问,我理解的ADC工作时序对吗?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的触发信号时序正确,但ADC采样到的数据总是触发时刻后几us的数据,不知道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