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调速的问题请教大虾们!

楼主(2012-04-11):
我要做个简单单相电机调速,电机是350W的

由于第一次接触单相电机,所以想请教下大家的思路!

我打算使用MOC3083 +双向可控硅

请问下这样的配合需要检测过零点嘛?晚上做的实验没有过零,就是简单的通过中断实现输出15MS的高电平,15MS的低电平给光耦,电机抖动的很严重,修改高低电平的时间,都没有得到很满意的效果,不知道是何原因!

网友A:
大锅,这样是不行的,要过零检测才行.可控硅有两种触发方式,脉冲触发和持续的高电平触发,脉冲触发时候在触发后导通,在过零点截止.你15ms,有高电平触发加脉 冲 随机的,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A:
看附件吧.

网友B:
我记得 MOC3083 内含过零触发, 不需要外面另做手机吧

网友C(2012-05-12):
MOC3083 内含过零检测电路,可控硅在交流过零后立即打开,也就是可控硅相当于一只开关,没有调节电压的作用,采用移相触发使可控硅输出0-220V的电压,就可以实现调速功能,关键在移相电路,可控硅只是一个执行元件。

网友D:
想做到电机抖动下,就是机械特性好,必须增加电机电流、电压负反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