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通信(以太网接口引擎)

楼主(2012-04-11):
以太网技术当在在局域网范围市场占有率超90%,成为局域网的事实超标准。因此提及局域网时必须说明,在电子设备日趋网络化的背景下,利用廉价的51单片机来控制以太网通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下是电路图
一:单片机基于RTL8019AS的以太网实现电路(一)

二;单片机基于RTL8019AS的以太网实现电路(二)
[local]2[/local]
三:单片机基于RTL8019AS的以太网实现电路(三)
[local]3[/local]
程序如下

*******************************************************************************
主程序用于实现对RTL8019AS的上电复位以及初始化过,
初始化RTL8019AS,PAGE2寄存器只读,PAGE3寄存器不是NE2000兼容的,均不用设置;
使用0x40-0x4b为网卡的发送缓冲区,共12页,刚好存储2个最大的以太网数据包;
使用0x4c-0x7f为网卡的接收缓冲区,共52页。因此PSTART=0x4c,PSTOP=0x80;
(0x80为停止页,接收缓冲区直到0x7f,不包括0x80)。刚开始时,网卡没有接收到任何数据包,因此BNRY设置为指向第一个接收缓冲区的页0x4c)
*******************************************************************************

#include <reg51.h>        // 引用标准库的头文件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EG00 XBYTE[0x8000]   // 端口300H   //命令寄存器CR
#define REG01 XBYTE[0x8001]   // 端口301H
#define REG02 XBYTE[0x8002]   // 端口302H
#define REG03 XBYTE[0x8003]   // 端口303H
#define REG04 XBYTE[0x8004]   // 端口304H
#define REG05 XBYTE[0x8005]   // 端口305H
#define REG06 XBYTE[0x8006]   // 端口306H
#define REG07 XBYTE[0x8007]   // 端口307H
#define REG08 XBYTE[0x8000]   // 端口308H
#define REG09 XBYTE[0x8001]   // 端口309H
#define REG0a XBYTE[0x800a]   // 端口30aH
#define REG0b XBYTE[0x800b]   // 端口30bH
#define REG0c XBYTE[0x800c]   // 端口30cH
#define REG0d XBYTE[0x800d]   // 端口30dH
#define REG0e XBYTE[0x800e]   // 端口30eH
#define REG0f XBYTE[0x800f]   // 端口30fH
#define REG10 XBYTE[0x8010]   // 端口310H
#define REG11 XBYTE[0x8011]   // 端口311H
#define REG12 XBYTE[0x8012]   // 端口312H
#define REG13 XBYTE[0x8013]   // 端口313H
#define REG14 XBYTE[0x8014]   // 端口314H
#define REG15 XBYTE[0x8015]   // 端口315H
#define REG16 XBYTE[0x8016]   // 端口316H
#define REG17 XBYTE[0x8017]   // 端口317H
#define REG18 XBYTE[0x8010]   // 端口318H
#define REG19 XBYTE[0x8011]   // 端口319H
#define REG1a XBYTE[0x801a]   // 端口31aH
#define REG1b XBYTE[0x801b]   // 端口31bH
#define REG1c XBYTE[0x801c]   // 端口31cH
#define REG1d XBYTE[0x801d]   // 端口31dH
#define REG1e XBYTE[0x801e]   // 端口31eH
#define REG1f XBYTE[0x801f]   // 端口31fH
void delay(uint t);
void NICRst();
void SelectPage(uchar pagenum);
void ClearISR();
void GetPhyAdd();
void RTL8019Init();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delay(1000);                // 延时1s,保证电源稳定和网卡自身的上电完成
NICRst();     // RTL8019AS热复位
ClearISR();     // 清除ISR寄存器
RTL8019Init();    // 初始化RTL8019AS
while(1)
{;}
}
///延时t毫秒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while(t--)
{
//对于12M时钟,约延时1ms */        //延时t*1ms
for (i=0;i<125;i++)
{}
}
}
/* RTL8019AS热复位 */
void NICRst()
{
uchar i,tmp;
tmp = REG1f;   // 读RTL8019AS的复位端口
REG1f = tmp;   // 写RTL8019AS的复位端口
for(i=0;i<250;i++);  // 适当延时
}
/* 通过CR寄存器的PS1和PS0设置寄存器页 */
void SelectPage(uchar pagenum)
{
uchar tmp;
tmp = REG00;
tmp = tmp&0x3B;     // 注意不是0x3F,TXP位在不发送时要置0
pagenum = pagenum<<6;
tmp = tmp|pagenum;
REG00 = tmp;
}
//RTL8019AS初始化设置程序
void RTL8019Init()
{
REG00 = 0x21; // 选择页0的寄存器,网卡停止运行,因为还没有初始化
REG01 = 0x4c; // 寄存器PSTART,设置接收缓冲区的起始页的地址
REG02 = 0x80; // 寄存器PSTOP,设置接收缓冲区的结束页的地址
REG03 = 0x4c;  // 寄存器BNRY,设置为指向第一个接收缓冲区的页0x4c(用作读指针)
REG04 = 0x40;  // 寄存器TPSR,发送起始页地址初始化为指向第一个发送缓冲区的页
REG0c = 0xcc;  /* 接收配置寄存器RCR,设置为仅接收自己地址的数据包以及广播地址
     和多点播送地址数据包,小于64字节的包丢弃,校验错的数据包不接收 */
REG0d = 0xe0;  // 发送配置寄存器TCR,设置为启用crc自动生成和校验,正常模式工作
REG0e = 0xc8;  /* 数据配置寄存器DCR,设置为使用FIFO缓存,普通模式,8位数据传输,
        字节顺序为高位字节在前,低位字节在后 */
REG0f = 0x00;  // 中断屏蔽寄存器IMR,设置为屏蔽所有中断
SelectPage(1);  // 选择页1的寄存器
REG07=0x4d;  // 寄存器CURR,设置为指向当前正在写的页的下一页(用作写指针)
/* 多址地址寄存器MAR0-MAR7均设置为0x00 */
REG08 = 0x00;                       // MAR0
REG09 = 0x00;                      // MAR1
REG0a = 0x00;                        // MAR2
REG0b = 0x80;                     // MAR3
REG0c = 0x00;                         // MAR4
REG0d = 0x00;                     // MAR5
REG0e = 0x00;                       // MAR6
REG0f = 0x00;                         // MAR7
GetPhyAdd();                        // 获取以太网物理地址
REG00 = 0x22;                       // 选择页0寄存器,执行命令。
}
///上电后清除ISR寄存器
void ClearISR()
{
SelectPage(0);                          // 选择页0
REG07 = REG07|0xff;                     //清除ISR
}
//获取以太网物理地址
void GetPhyAdd()
{
uchar tmp;
SelectPage(0);         // 选择页0
REG08 = 0;    // 远程DMA起始地址低位寄存器RSAR0,设置为0
REG09 = 0;    // 远程DMA起始地址高位寄存器RSAR1,设置为0
REG0a = 12;    // 远程DMA计数器低位寄存器RBCR0,设置为12
REG0b = 0;     // 远程DMA计数器高位寄存器RBCR1,设置为0
REG00 = 0x0a;   // 远程DMA,启动命令
SelectPage(1);   // 选择页1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字节
REG01 = tmp;   // 写入PAR0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重复的字节,这个字节被丢弃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字节
REG02 = tmp;   // 写入PAR1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重复的字节,这个字节被丢弃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字节
REG03 = tmp;   // 写入PAR2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重复的字节,这个字节被丢弃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字节
REG04 = tmp;   // 写入PAR3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重复的字节,这个字节被丢弃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字节
REG05 = tmp;   // 写入PAR4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重复的字节,这个字节被丢弃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字节
REG06 = tmp;   // 写入PAR5
}

网友A:
实际应用中,单片机+网络控制芯片嵌入式TCP/IP系统接入学internef  一般多采用系统先接入局域网,然后通过局域网接入到Internet.

网友B:
单片机向互联网进军势头也不小呀,
学习了,谢谢楼主,谢谢21ic

网友C:
学习一下程序代码。
谢谢楼主。多多分享。

网友D:
价格低廉且使用方便,会很有市场的

网友E:
单片机+网络控制芯片,很好的很经济的实现方式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