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汇编查表程序请教

楼主(2012-04-11):
相关的程序如下,我不知道为啥查表不对,例如对一次进入LOOP1的时候,我觉得查表查到的应该是0x80,但结果却是0xFF,而且每个循环都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到底错在哪里呀,我就是想查下表呀。软件仿真的时候R31里面也明明是0x01,R30也明明是0x00呀。实际下载程序运行和软件仿真一致,我看别人查表程序也是这样的呀。:'(

.org $0000
rjmp RESET
;******************************************************************************
; data tables
;******************************************************************************
.org $0100
sine:        ; 256 step sinewave table
    .db    0x80,0x83,0x86,0x89,0x8c,0x8f,0x92,0x95,0x98,0x9c,0x9f,0xa2,0xa5,0xa8,0xab,0xae
    .db    0xb0,0xb3,0xb6,0xb9,0xbc,0xbf,0xc1,0xc4,0xc7,0xc9,0xcc,0xce,0xd1,0xd3,0xd5,0xd8
    .db    0xda,0xdc,0xde,0xe0,0xe2,0xe4,0xe6,0xe8,0xea,0xec,0xed,0xef,0xf0,0xf2,0xf3,0xf5
    .db    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c,0xfc,0xfd,0xfe,0xfe,0xff,0xff,0xff,0xff,0xff
...

;******************************************************************************
; code
;******************************************************************************

RESET:  ldi    r20, 0
        out    portd, r20
        ldi    r20, 0xff
        out    ddrd, r20

        ldi        r31,high(sine)
        ldi        r30,low(sine)

        ldi     r29,0x00
        ldi     r28,0x00

        ldi     r24,0x55
        ldi     r25,0x35
        ldi     r26,0x00

LOOP1:
        add        r28,r24
        adc        r29,r25
        adc        r30,r26
        lpm
        out        PORTD,r0
        rjmp    LOOP1

网友A:
建议看一下 指令系统
当使用 X、Y、Z 时 不要用 R30等
而用  ldi ZH,high(sine*2)
        ldi ZL,low(sine*2)
读FLASH ROM指令
     lpm R16, Z+
或   lpm

网友B:
这是 AVR 内核的问题, 由于 flash 编址是以 16 bit 位单位的。而 LPM 指令则会将地址*2 处理, 所以楼主没有照顾到这个变化, 当然会错误了。仔细看看 LPM 指令的说明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帅了,可以了,谢谢。
我试了下,主要是要high(sine*2),而我之前是high(sine)。谢谢。

网友C:
ldi        r31,high(sine*2)
ldi        r30,low(sine*2)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因为这个。
The program memory is organized in 16 bit words while the Z pointer is a byte address.

网友D:
表格地址要乘2。

网友E(2016-04-20):
引用 网友D:
表格地址要乘2。

谁能清楚的解释一下为何要是: sine*2
最好是从内存模型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