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啊,关于AVR的矩阵键盘检测

楼主(2012-04-11):
void keyscan()
{
DDRA=0x0f;
PORTA=0x01;
switch(PINA&0xf0)
{
   case 0x10:num=7;
  break;
case 0x20:num=8;
  break;
case 0x40:num=9;
  break;
case 0x80:num='/';
  break;
}
}
这是我写的,就检测最上面四个键的,但是为什么检测一次之后再按其他键,num的值一直不变了,纠结死我了

网友A:
先看端口寄存器的值,看看按键是否真的有效,如果IO端口寄存器的值确实有变化,再找原因。

楼主:
自己搞定了。。出了个端口设置跟51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