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串口调试工具遇到的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4-12):
情况是这样的,串口调试工具(就宏晶的下载器自带的那个,可以发送二进制数据)不断向MCU发送0x7f,MCU接收到32个0x7f就发送应答数据包,应答数据包发送出去了(明显的看到板子上TXD的灯闪烁),但串口调试工具上却不显示,要停止发送0x7f才会把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出来。。。。。这是怎么回事?有人了解吗?

上位机就好像没有接受到数据包,但实际上又接收到了,上位机要停止循环发送才能显示出MCU应答的数据包。。。我使用串口监视软件,也是同样地结果,要等到串口调试工具停止循环发送才会显示出接收到的数据。。

怎样才能在一串上位机的数据洪流中把数据送出去啊???

网友A:
波特率选的多少?循环发送的间隔是多少?
将间隔加长点试试

网友B:
我感觉两个方面的原因.
1. 你的上位机软件问题, 如果不是多线程处理, 那么发送和接收就很难同时得到处理.
2. 收发硬件的问题, 如果是半双工的系统. 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试一下把TDX和RDX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