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问题,求解

楼主(2012-04-12):
用仿真可以振荡,自己焊了起来后振荡不起来,求解

求解起振条件

网友A:
接入系数太低,或增益不够

少玩些仿真吧,这好比手银,虽然也能high一下,但并不能帮你生出个娃

楼主:
我把C2换成1NF还是不能起振,这个参数要怎么调??

网友A:
C2只影响频率,接入系数要改C1,F要改C3,C4

楼主:
C1要改多少才能起振?

网友A:
找渔具去吧,搜西勒振荡器

楼主:
调节C2改变频率??C4改变峰峰值??
那C1和C3是干吗,还有就是起振要满足什么条件?

网友A:
你的C2太小,结果比较接近于考毕兹,什么改变什么,回头看4楼,再按6楼行动。胜过俺再打200字

楼主:
渔具什么意思??

网友B:
渔具----打鱼的工具,勿要告诉我,你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滴哦,哈哈

〓◆ 电子小工具汇集 33种 27.6M 〓◆ 走过路过,勿要错过 哈哈
〓◆ 振荡电路的设计与应用 稻叶 pdf + 书签 ◆〓 , 新版首发

网友A:
勿要告诉我,你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滴哦,哈哈

几天有人说:你的语文是TMD体育老师教的?:lol

楼主:
问题已解决,刚刚电源电压换12V就起振了

楼主:
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负阻损耗??

网友C:
接入系数太低,或增益不够

少玩些仿真吧,这好比手银,虽然也能high一下,但并不能帮你生出个娃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牛X了

网友D:
我觉得是你管子一开始就没导通。
另外楼主这频率这么低,用LC不好吧,换成RC比较好。
25mH的电感又需要高Q,不太好找。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呗~~

网友F:
渔具----打鱼的工具,勿要告诉我,你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滴哦

好玩。

网友F:
低频振荡,用RC移相振荡器和文氏振荡器。
高频才用三点式振荡器。

网友G:
接入系数太低,或增益不够

少玩些仿真吧,这好比手银,虽然也能high一下,但并不能帮你生出个娃
引用 网友A:

**伤身,意淫误国;纸上谈兵是不行的,多试验吧

网友H:
学习了,有时学习需要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