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程序出错

楼主(2012-04-12):
请教各位大虾,我的板子烧写程序时报如下错误,如何解决?
ERROR: PC of target system has unexpected value after checking target RAM. (PC = 0x2000000A)!

楼主:
我的是STM32F103VET6

网友A:
是不是烧写的时候,选错了芯片的型号?重新检查一下,或者换个烧写软件

网友B:
64k ram  512k flash

网友C(2013-04-11):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但是百度不出什么好的解决方法。郁闷中

网友D:
学习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