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参数型常量问题

楼主(2012-04-12):
用parameter定义常量a=50,这个a用于乘法器的一个输入,这样做可以吗?电路是通过寄存器存储50的这个值,然后在程序运行时把值给了乘法器?

网友A:
可以。
和你说的差不多。是寄存器化成ROM存储

楼主:
可以。
和你说的差不多。是寄存器化成ROM存储
引用 网友A:
哦。。。这和我前面那个问题关于模块例化参数直接赋值是一样的是吧?!
电路内部就直接会赋值,那么我就不用外部给激励了是吧?

网友B:
学习 一下
仅作了解

楼主:
嗯,是
引用 网友A:
好,谢谢猴哥!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50并不是存储在寄存器里面,也不是转化成ROM存储。
这种典型的常数,都是连接到VCC或者GND的,不信你自己打开Technology View来看。

不过FPGA里面的VCC和GND也是内部的half-latch,容易受到高能粒子流的攻击。如果你是做高可靠性设计,会有专门的工具把这些“常数”引到IO上,让你接在PCB上电源或者地上。

网友D:
跟大家,有长了见识,
感谢大家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