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松翰2711A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2-04-12):
最近在用2711做一个移动电池管理的方案,本来程序是设置在电池电压低于3.0V的时候,程序就进入等待充电状态,但是发现在电压降到2.8的时候IC在不断的复位中,导致工作灯乱闪,想2711也没那么差吧!请用过2711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兄弟估计设置了BOR吧?要么就是电源不稳...

网友B:
现在2711都改出成2711A2了兄弟

网友C:
是不是设置的低电压复位了
另外用示波器看看电源是不是波动忒大了些

网友D(2012-08-30):
回复 楼主:

改版后验证还有通过。呵呵,

网友E:
sonix的单片机有一个复位电压和一个死区电压,如果进入死区电压只能重启。
在编译器中有低电压复位电压的设定,看看你的设置是不是合理,一般可以设置为2.0V。
像LS几位说的,看看你的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F:
编译选项必须设置成LVD_L

网友G(2012-11-03):
1、设置成LVD_L
2、打开防干扰
3、FOSC除4或以上。
4、测一下电源纹波,最低电压会不会小于2.4V。
最后再查一下软件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