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动作导致电压降低

楼主:
菜鸟求助一下,当我让两个PNP管导通的时候,两个继电器开关同时动作,这时候电压被降低了,本来是4.9V变成3.6V,如果一个继电器保持常闭状态,另一个无论怎么开关都不会对电压有影响。请问这个怎么分析啊?

网友A(2012-04-12):
加个电阻吧,在你的三极管和电源之间。想想三极管饱和后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电源呀?  应该是电源的驱动能力不够。建议换电源或者在继电器附近的电源上并大电容。

楼主:
果然是电源驱动能力不够,谢谢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