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BOOT0、B00T1引脚设置

楼主(2012-04-12):
BOOT0、BOOT1脚确定了STM32启动方式:
BOOT1=x  BOOT0=0  从用户闪存启动,这是正常的工作模式。
BOOT1=0  BOOT0=1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这种模式启动的程序功能由厂家设置。
BOOT1=1  BOOT0=1  从内置SRAM 启动,这种模式可以用于调试。

大家这里BOOT0、BOOT1脚接地或接高,是直接接地或接VCC,还是通过串接一电阻(如10K电阻)接地或接VCC,另外针对
BOOT1=x  BOOT0=0  从用户闪存启动时,BOOT1=X时,是否能悬空?

网友A:
直接接地或接VCC都可以,通过串接一电阻接地或接VCC也可以。

不建议悬空。

网友B:
无影响吧,不过引脚可以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C:
我只用两种启动模式:用户闪存存储器 、系统存储器 。因此, BOOT1直接拉低,BOOT0的处理电路如下图示,不知妥否,还请大侠指点,谢谢!
说明:
P1为跳线,插上跳线,为系统存储器模式;去掉跳线,用户闪存存储器 模式

网友C:
谢谢!

如下图:
请问:对于BOOT1、BOOT0来说,"0"和"1"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