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功能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4-12):
在工具栏里的一个空格里可以查找元件,你只需在其下拉菜单里选中你所要的元件便可找到。不知道你要的答案是不是我所回答的意思。

网友B:
应该就是楼上说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功能,我再描述一下。好像是可以更改跳转器件的属性,跳转时器件自动从其他地方跳到鼠标上

网友C:
答案似乎找到了

楼主:
呵呵,我找到了。快捷键EMC,然后点空的地方,出来一个对话框,选一下

楼主:
这个操作有个好处,不用知道器件在哪里,直接把它拉到你需要的地方

网友D:
很好用的快捷键功能

网友E(2013-01-28):
引用 网友C:

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