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值的随温度变化的膨胀系数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2-04-12):
温度升高,电阻值升高,功率下降,请问这个系数范围是多少,电阻值升高的比率是多少,功率又会下降多少个百分比?

网友A:
看了电阻的特性曲线就会知道咋算了!

网友B:
这个不是膨胀系数,是电阻率随温度的变化曲线吧……楼主用这个来Google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C:
电阻有很多类型,不同类型的温度系数不同,好的电阻温度系数就小。
很早以前的碳膜电阻,温度系数都是负的,而且比较大。
现在常见的金属膜电阻,温度系数正的多,但也有负的。制造时靠成分和基材的温度系数的匹配,当然是尽量做成温度系数小的,但不同阻值、不同批次温度系数会不一样,尤其是不同厂家的可能差别比较大。
线绕电阻大部分正温度系数多,也有负温度系数的,甚至还有较低温度系数是正温度系数、较高温度下就是负温度系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