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电流传输比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2-04-12):
在选择光电隔离器件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主要的参数设置呢?电流传输比的选择大小是否有严格的要求?这个严格的要求和它后边的隔离电路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一旦选择了一个光耦隔离器件,后边的芯片和它有什么必然的参数匹配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光电隔离器件”(光藕)主要还是注重其频响和线性度等性能。

楼主:
谢谢了,线性度是指那些指标呢?您可以大致说一下么?谢谢了。

网友A:
线性度可查器件输入输出关系(传递系数)的可容忍最大线性动态范围。但若是用于脉冲信号的隔离,则可不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