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好好解释下非阻塞赋值和阻塞赋值呢?

楼主(2012-04-12):
糊涂啊
糊涂啊
糊涂啊
糊涂啊;P

网友A:
哥给你解忧~

网友A:
先说下:组合逻辑中是实时变化的,而时序逻辑中一个cycle才变化一次
比如:
always @(a or b)
begin
    c = a + b;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c <= 0;
   else
     c <= a + b;
end
在组合逻辑的always block中,a和b的变化都会引起c值的变化;
而时序逻辑中c至少会维持一个clock cycle,也就是说如果a和b的变化导致c变化的时间是在下一个clock的上升沿,而不会让c立刻改变
---------------------------------------------------------
好,说正题
阻塞赋值“=”与非阻塞赋值“<=”的本质区别在于:
阻塞赋值语句右端表达式计算完后并不立即赋值给左端,而是同时启动下一条语句继续执行,可以将其理解为所有的右端表达式RHS1、RHS2等在进程开始时同时计算,计算完后 ,等进程结束时同时分别赋给左端变量LHS1、LHS2等;
阻塞赋值语句在每个右端表达式计算完后立即赋给左端变量,即赋值语句LHS1=RHS1执行完后LHS1是立即更新的,同时只有LHS1=RHS1执行完后才可执行语句LHS1=RHS2,依次类推。前一条语句的执行结果直接影响到后面语句的执行结果。

楼主:
猴哥在?谢谢啦。

网友B:
VHDL中如何对应阻塞非阻塞代码?

网友C:
谢谢3楼的解释,学习了。不过有个疑问,在利用VHDL编写时不能用“=”,那阻塞式怎么用呢?

网友A:
5# mr.king Verilog 有这个概念。
VHDL没有这个概念。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怪不得我写了好多代码都不理解阻塞,早年翻过书,知道有这词,一直与自己写的代码对应不出阻塞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