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如何减小

楼主(2012-04-12):
请教高手:我有一个0~100V的模拟正弦信号,请问如何将它降到0~5V,我在网上看到的是先用电阻分压,然后用电压跟随器。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可行,请教???

网友A:
若是交流且频率固定则采用变压器比较适合。

网友B:
可行,如果频率比较高,分压电阻上还要等比例并电容,而且这电容最好是远大于杂散电容,以减小分布电容的影响。

网友C:
LZ两位都是正解

楼主:
3楼兄弟 请问:分压电阻上还要等比例并电容是怎么等比?

网友B:
电容反比于电阻

网友D:
100V不会是高频。。。

网友B:
130KHz的小开关电源到处都是,矩形波的,要看清楚那个波形,没10MHz的谐波分量还真不行。600V有了吧。示波器探笔上有一个补偿电容,便是用来对高频分量进行补偿的,挂在示波器本身1KHz,5V的方波信号源端子上,调那个电容便可看到脉冲前沿过过冲变化。1KHz算低频还是高频?在PCB上不算,在50Hz电网上呢?会高的吓死人

网友D:
方波与正弦是2两码事情。LZ已经说了是正弦。
就算600V的1k的方波,10Mhz的谐波还剩多少?mV级别了吧
Khz级别没必要用到电容分压,精度毫无保障

网友B:
注意:9楼说的是要看清130KHz的方波,少说要10M的带宽;而不是说1K的方波要10M的带宽。
不要学***,移花接木。
KHz要不要电容分压或补偿,请拆一个示波器探头,把那个可调的补偿电容拆了再量波形,看看前沿还像不像方波。凡事多动手。

网友D:
已经说过是正弦,还扯什么。
方波由于有几十Mhz高次谐波,要不失真,要考虑杂散电容的影响。100V的正弦,达到几十M?
那个1K波形,如果你的探头有失真说明探头没调对,补偿补错了(可能是×10和×1问题,输出阻抗变了),直接用同轴电缆反而没事。
为了不在做无畏的讨论,总结:
100V正弦频率不会很高,补偿电容不需要。
如果加了,调节不当反而会出现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