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程序问题

楼主(2012-04-12):
我在学习PIC单片机,型号:PIC16F887
在用开发板实现RB0口短路时,RD口LED灯翻转,但是无法实现其功能,请高手帮忙看下,以下是其程序: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FOSC_HS&WDTE_OFF&LVP_OFF);
bit flag;
void delay_ms(uint xms)
{int i,j;
for(i=0;i<xms;i++)
   {for(j=0;j<71;j++);
   }
}
void port_init(void)
{
nRBPU=0;
TRISB=0b00000001;
TRISD=0b00000000;
PORTD=0xff;
}
void main(void)
{port_init();
GIE=1;
INTE=1;
INTEDG=1;
PORTD=0b11111111;
flag=1;
while(1);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if(INTF==1)
   {delay_ms(30);
    INTF=0;
    if(flag==1)
    {flag=0;PORTD=0X00;}
    else
    {flag=1;PORTD=0Xff;}
    }
}

网友A:
先直接写延时取反,写好了再加触发条件,把延时时间弄长一点,起码要100-200mS以上,不然眼睛看不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楼上的,我只是想学习RB0的中断,才写成这样,你就本身这个程序看可以实现中断吗?

网友A:
呃,不管你想学习什么,程序还是得按规矩来写,没有帮你看,只给你说方法,因为不能帮你一辈子。

网友B:
你RB0一直短路吗?

楼主(2012-05-18):
谢谢大家,问题我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