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

楼主(2012-04-12):
(无正文)

网友A:
先别急着下程序
还是先弄清楚什么是FPGA
工作原理是什么先吧

网友B:
感觉楼主学的东西好多。
51到arm到fpga估计还有dsp.
不过楼主学得很扎实,学一样一样的。
我搞个arm就搞得很头疼。自知愚笨,不敢旁骛。争取早时将arm学好。

网友C:
先别急着下载程序,先看看所使用芯片相关的datesheet,先有个大概了解FPGA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D:
1,建意用xilinx 的,不同的设计人员,同样的功能设计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性价比的说法没有太大的参考,一个新手用高端芯片做的东西也许一个老工程师低端芯片就能解决(同样的功能同样的性能)。建意用xilinx是原为:xilinx比altera更开放低层,对设计人员有较大的帮助,ise比q2也更专业,q2的像一个卡片机,ise更像单反。等等
2,下载方式,两家不全一样,就是同一家芯片,也有多种下载模式,这和硬件设计有关,可参看相关芯片手册。
3,下载软件尽量使用相应公司的,没有必要用第三家的。(jtag方式,下载方式软件需与硬件设计所选择的下载方式结合)
4,两家软件不能统用,ise不支持altera的芯片,同样q2也不支持xilinx的芯片。FPGA不是单片机,DSP,ARM等,
5,这是altera的老芯片,可去altera的网上查找相应的芯片手册。(不能用串口下载)

网友D:
我说的串口是指RS232,不是其他的啊,
你是不是在用jtag,但外面用的是RS232的接头啊,里面其实是4根信号+电源+地一共6根线啊
下载文件确实是.pof,

还有一个可能,早期的片外EPOM是支持RS232这类方式的,
呵呵,

网友E:
买安富利的LX-9开发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