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取直流分量

楼主(2012-04-12):
我接收的信号是交流和直流叠加在一起的,我想把交流信号踢出掉,提取直流分量,各位大虾有什么办法吗,交流时127V50Hz用电阻分压到1V多,有没有什么方案

网友A:
一个办法是低通滤波,另外一个办法是高通滤波提取交流分量,用总信号减去交流分量就是直流分量了

网友B:
移相90度,求和

楼主:
2# xm419 不明白,减法时使用差分吗

楼主:
移相我明白了,这个可以  我去仿真下

网友C:
移相受电阻电容精度、温飘、离散型等影响,不建议使用。
对速度没要求的话,直接低通滤波好了。
如果直流信号变化较快,用高通滤波然后相减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楼主:
7# rockli 我要在100ms内测量到直流信号,用低通不行,因为检测的是漏电流时间超过100ms就不行了

网友C:
那就用adc高速采样,然后求平均值,交流成分就抵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D:
:)LZ做漏电开关么?

网友E:
在知道交流信号频率的情况下,取周期的整数倍时间采样,ADC结果取平均值,就是直流分量
不知道频率的情况下,或者频率、相位会不断变化时,取平均值是不行的
硬件方法还可以低通滤波,软件上也可以用低通滤波,或者FFT取直流分量

网友F:
个人想法:加个电容 直流电压应该就是电容两端的电压
不过你要确定好电容的大小 使高频 低频都能通过~

网友G:
直流分量 = (峰值-谷值)/2,一个周期就能解决。如果想做适当的滤波,100ms允许做5点滤波。

网友G:
或者,在相邻的峰-谷时刻中点采样也行,也是一个周期内解决。

网友H:
:)  加个电容

楼主:
在知道交流信号频率的情况下,取周期的整数倍时间采样,ADC结果取平均值,就是直流分量
不知道频率的情况下,或者频率、相位会不断变化时,取平均值是不行的
硬件方法还可以低通滤波,软件上也可以用低通滤波,或者F ...
引用 网友E:

但是我在仿真的时候用直流档和交流档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为什么不一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要在100ms内就得检测出来,不然电死人啦

楼主:
16# cool_coder 在中点,不好掌握吧

网友I:
回复 网友G:
要在100ms内就得检测出来,不然电死人啦
引用 楼主:

50Hz的一个周期是20ms吧? 我想最快也不会低于这个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