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REERTOS下STM32的串转USB???

楼主(2012-04-12):
我在FreeRTOS中加入STM32的USB库,用的是VCP类协议的,搞串转USB的,和电脑通信一段时间后就出现硬特权了。看寄存器,说是由于总线错误上升到硬特权错误的。怎么解决,求高手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下,原来是用于存储数据的缓冲出错了

网友A(2015-12-14):
您好,我也遇到USB通讯数据量到达一定量的时候出现硬件错误的问题,弄了好久都没找到原因,能具体指点下吗,我的邮箱0000lve@163.com,如果可以的话能把您的工程发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