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5K22驱动ST7567 的12864LCD不显示。

楼主(2012-04-12):
PIC18F25K22驱动ST7567 的12864LCD不显示。各管脚都有信号,数据口也有数据的,不知道为什么。望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要现场才能看出来的

网友A:
查看一下操作,应该是操作出错了

楼主:
应该操作不会出错,是从18F4620移植过来的,就LCD初始化出现什么问题,改了好久延时也不行

楼主:
已经调好了,是我下载的资料和官方给的资料不一样。PIC25K22设置时,我的资料和官方给的配置输出不一样,官方的正确

网友B:
这说明应该尽量看英文原版的新版本

楼主:
我的资料就是英文的,从百度搜的有问题,从MICROCHIP中国网下的中文资料是正确的,先前配置输出高低电平用示波器测都可以,但是做方波反转就不行。改后配置,再改了一下时序延时,就正常显示了。

网友C:
希望联系到你~ 我的 QQ 27135120

网友D(2014-04-18):
LZ,你好。请教你个问题,我现在也是用的是ST7567做驱动器的12865液晶屏。显示都没问题,但是从液晶读取的数据一直为零。这是什么原因,ST7567的读取数据怎么写?

网友E(2015-08-05):
楼主你好,我也是用ST7567 驱动的12864LCD不显示,能不能帮我看下程序,很短,是显示一个字母的程序。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