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TM900-C与PC无线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2-04-12):
毕业设计:基于GPRS的远程数据采集
内容:Atmega16控制GTM900-C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网络传输到电脑上。
实现状况:目前实现了手机通过短信方式与GPRS模块的数据传输和控制,下一步是实现与电脑的无线通信。
疑问:什么样的网络可以实现GPRS模块与电脑的无线连接,目前我所在的学校有:校园网、移动WLAN、电信网,每个寝室有一个电信网接口和一个校园网接口。
如果以上三种网络都不能满足我的网络要求,那有什么方案可以让我成功完成我的毕业设计,能不能采用其他方式模拟一下?
网络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的备选方案:如果自己电脑上再连接一块儿GPRS模块,是不是什就不需要自己的电脑连接网络了?

网友A:
据我所知,只要PC能连上Internet都可以,但是好像要固定IP(不清楚)。
PC也有模块的话当然就不用PC上网了啦

网友B:
电脑需要能被访问到的固定IP

网友C:
三种方式供你参考:
1、已知RTU(也就是你的数据采集设备),IP地址和端口;
     中心站(也就是你的PC机),IP地址和端口
   这种方式可以让RTU直接根据IP地址和端口登录中心站,建立数据链接(TCP或者UDP),然后进行数据链接。
  这种方式成本较高,必须从经营商那里去的固定IP地址,即:IP地址绑定手机卡,中心站弄个什么数据专线之类的(比如移动APN)。
  此类方式一般用在大型的数据采集系统:比如防洪预警系统。
2、未知RTU(也就是你的数据采集设备),IP地址和端口;
    已知 中心站(也就是你的PC机),IP地址和端口
   这种方式一般为RTU主动向中心站建立连接,一旦建立数据链接后,中心站保存RTU的IP地址和端口,然后由中心站发送心跳包维持其链路。
   这种方式只要知道中心站IP地址和端口即可,RTU采用开通网络的SIM卡即可,不需要SIM卡绑定IP地址。
   中心站可以采用一般的ADSL也可行,不过中心站每次拨号上网后的IP地址会改变,故每次中心站重新拨号后,都要配置RTU的中心站IP地址,以便RTU能够正常登陆中心站。
   为了避免上面情况可以采用下面方式。
3、未知RTU(也就是你的数据采集设备),IP地址和端口;未知 中心站(也就是你的PC机),IP地址和端口
    中心站必须知道RTU的SIM卡号。
   首先中心站通过ADSL(假设是ADSL)拨号上网后,等到中心站IP地址(每次登陆时IP地址不一样),中心站通过下发短信形式把中心站IP地址和端口下发给RTU(貌似中心站还需要一个短信模块,不知道有没有同时支持在GPRS模式下,发送SMS的模块);
  RTU接收到中心站短信后,提取中心站IP地址和端口,然后按照第二种方式操作。

   备注一下:貌似模块供应商提示了一下,模块有的只支持2G手机卡,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现象。

  另外:由于目前大多数采用ADSL上网,而且很多家共用一个ADSL猫上网,分配到各家的IP地址大多数为:192.168.1.XXX(假如是这个吧),故需要把外网IP地址映射到本地电脑上,这种映射方式我一直不太懂得,有明白的人说一下,谢谢。

网友D:
用花生壳之类的IP地址解析软件获取GPRS和PC端的IP地址,然后靠短信等方式交互之后即可建立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