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如图中所示:1点和2点,上电一段后,温度均为80度左右。3点位60度左右,4点位40多度,5点为30多度。我想知道,这些点的温度正常吗?3点离点1 ka7805这个距离,难道就受到这么大的干扰吗?还有2点,板子的温度都达到80度左右了。这样的布局是否合理。白色芯片为7840.黑色的为稳压芯片KA7805.输入12V,输出5V电压。我算了一下,KA7805 的温度应该还算正常,但是,不知道7840的温度是否正常。如果正藏,是否可以在这个温度下长时间工作,布局是否需要改变!谢谢了。(这个只是板子上电,并没有开始任何工作的条件下,测得的温度)

网友A(2012-04-12):
1. 降低7805输入电压  上策
2. 7805加散热器

网友B:
你这个布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板子局限性很小,你这布局太不怎么样了,特别是哪个电解电容和7840

如果非得这样放,你最好把7805的下面包括芯片后面开窗下,然后用大面积铜帮助散热

T叔说的对,也可以加散热片

网友C:
如果高度允许,7805加散热片立装。2点位是LED灯的限流电阻?如果是,可能是LED电流有点大,温度高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那个亮点的意思是,那块板子的的区域,很热。温度也能达到7,8十度吧!这个正常吗?请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T叔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