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 计数器中断程序有无错误,谢谢。

楼主(2012-04-12):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ff,
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
uchar num;
void main()
{
TMOD=0X05;
TH0=(65536-1)/256;
TL0=(65536-1)%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P1=table[num];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1)/256;
TL0=(65536-1)%256;
num++;
if(num==9)
  num=1;
}
对P3^4进行计数,如果数值为1,就点亮第一个放光二极管,类推。。。。
请帮忙看看程序有无错误?我用镊子短GND与P3^4,发光管变化很快。

网友A:
TMOD=0X05;啥工作模式?
计数模式啊:L
如果想要边沿触发的话,
记得还要设置一个寄存器

楼主:
是采用的计数器模式,怎么啦,楼上?

网友B:
没注释的程序不想看,只说测试方法不对,镊子碰有抖动,闪烁是很快。

网友C:
高低位赋值错误。TH0,TL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