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S2键盘问题

楼主(2012-04-12):
ARM接PS2键盘,键盘是通过发送通断码给到ARM,ARM串口接收到3字节的数据,如按下‘1’这个字符 就会接收到 69 F0 69 怎么把这个字符用于数据计算?如我想分别按下1,2,3这个3个字符         问题:        int x=10,m;m=x+这个字符串  ,m应该等于133   怎么办?

网友A(2013-09-25):
接收到数据后转换格式,放到变量里,然后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