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帮忙。

楼主(2012-04-12):
我这个是用来放在即热式热水器来感应水箱有无水的也就是所谓的防干烧检测。有一个很烦人的事就是,我生产一千套的产品里有三百套是防干烧无效的,就是没水时它不会报警,不管装机测试还是就单电路板测试都是有百分之三十是不会报警的。高手们帮帮忙这个原理那里有问题,谢谢了。(用在恒温机上的)

网友A:
说着把470K的电阻减小一点,你现在的电路图,AD采样到的最小电压是多少?你AD的分辨率能达到吗?试着吧470K变成47K试下,提高AD采样到的电压值.有的单片机的AD口采样电压有个最低值.

楼主:
厉害了,:)。太小了就有水没水都会报警,太高了就现在这个情况了,我们也是估计这里的问题。

网友B:
LZ,减小了470K,可以增大了有水没水的电压差变化,如果你的电源噪声比较大,完全有可能淹没传感信号的变化,假设12的噪声是高频噪声,那么即使你加稳压管,或者电容滤波,噪声也是不能消除的。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减小470K的电阻,还有104的电容应该并在50K的电阻上,起到低通滤波的效果。

网友C:
楼主那个104的电容做什么的?并在稳压管上更合理。
不知道楼主用的传感器是什么元件?是两个电接点吗?如果是的,重要的是防止残水误报,结构要合理。

楼主:
感谢,已找到答案了。

网友C:
等lz公布答案

楼主(2012-07-10):
把470K电阻改小成150K,1UF/50V电解电容换成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