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jlink烧程序问题???

楼主(2012-04-12):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我用jlink烧写程序时可能是可能是设置错型号了,擦了不该擦的东西,再用iar烧写出现提示,,我应该怎么修复??我用的芯片是stm32f103vct6,,烧写程序用的是J-Flash ARM V4.20,,,,,至今用这个软件烧写程序都不会设置,为什么没有我的这个型号??我该怎么设置????????有人说是我把芯片原有的固件裤擦了,再重新刷个就好了,但是我在官网上没找到???

网友A: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通过JTAG(Jlink)烧程序应该不需要芯片的固件支持吧(我的理解:JTAG是专门的硬件调试电路,不需要在芯片内固化程序支持),ISP才需要固件支持。
另外说一句,用J-Flash ARM 下载程序,一般不需要特殊配置,只要型号选对,也就检查下端口(Jlink与PC的接口,Jlink与目标板的接口)是否对,其他的都是默认值就可以了,反正我都是这么用的

楼主:
关键是J-Flash ARM里面没用我需要的型号,所以我就自己填了一些资料,估计就是这些参数填错了,所以才引起后面的错误

网友A:
升级软件

网友B:
如果是自己搞错了能否卸了重装软件?

网友C:
换成 swd接口试试;另外这种现象大部分是连接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