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C自校准的奇葩现象......

楼主(2012-04-12):
用STM32的ADC采集一50HZ交流信号,交流信号峰、谷输入为 0到2.5V,中间点为1.25V ...... 每0.1S启动一次采集(4个周期),采集后的值求平均后恢复为交流后计算均方根,电源为开关电源,每次启动采集前,都要重新初始化一下AD(包括自校准),
邪门的问题来了——
1、发现无交流输入时(此时进AD的实际是一个 1.25V的直流),计算出来的零点有 10个字;
2、偶然去掉了自校准(上电后使用缺省值,不校准),结果特么的零点一下子小到3个字! ...... 这是申摸情况啊???

然后我就想,自校准无非就是较个 零点偏移 和 倍数吧,而对我来说,零点实际上是测的输入直流时AD的跳动,这跟这两数都么啥关系吧,不管怎么校,没有道理AD采集数据的跳动会变化那么大呀 —— 这是申摸情况啊???

网友A:
零点有 10个字;不算太出格, 属于正常情况. 折算过去, 8mV 的纹波, 已经蛮小了

楼主:
我知道,可我实在想不通,这跟 自校准有个毛关系????

网友B:
stm32的ad我认为不太好,如果要求精度高还是用外置的AD

网友C:
校准后,STM32的AD性能很好,STM32的AD在datasheet上的指标是可信的。
另外,STM32的AD稳定性很好(跳字很小)。

LZ看到的情况有些奇怪,或许有其它方面的原因

楼主:
其他啥都没变 —— 就一个 有无 自校准 程序的区别!除非自校准后的参数是动态的 ......

网友D:
连接个跟随器,和前边隔离了!

网友E:
是不是模拟信号的驱动能力太弱了?降低信号内阻试试。

网友F(2012-07-04):
持续关注哦
楼主最近有何进展,出来说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