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姐妹帮我看下这是什么接口

楼主(2012-04-12):
向公司借了套仪表,接口拆下来之后,弄没掉了。挺贵的表,没了的话不好交代。借兄弟姐妹们的火眼帮我认下,是什么接口,最好能告诉我那里有卖的。

楼主:
借来的时间比较长了,只记得对接的接口,是用螺丝来压紧接线的。

楼主:
时间长了,只记得对接的接口是用螺丝来压紧接线的。希望买到一模一样的。

网友A:
M知啊`看你挺着急的`帮你顶一下`

网友B:
防水插头???

网友C:
怎么感觉有点像是航空头,只是偶尔见别人拿过一个和这个类似的接头,听他们说是航空头。

网友D:
把插头上面的字母抄上来,重要线索
设备型号,名称

网友E:
照片角度偏高了,看不清那东西的全景。

网友:
电子城找找,应该有吧,就是连接作用的

网友F:
没见过。 去华强北 找找。

网友G:
你这个不是防水接头吗?

网友G:
按盖子的字去找。

网友:
不知是啥仪表哈,外形就是6楼说的那类航空接头的一种,它本身就防水的,内注硅橡胶垫

网友H:
。。。不知道,帮忙顶顶!

网友I:
感觉像塑料光纤的接头

网友J:
好像我们在用的LED防水接头,2、3、4、5、6芯的都有。建议到电商网站上搜一搜"防水连接器"

网友K:
找个航空插头选型手册看看!应该是航空插头!

网友L:
应该是航空插头M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