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DMA是否支持这样的功能

楼主(2012-04-12):
我要做一个数据采集器,采集频率1MHZ,我用过的外部ad,感觉1mhz的采集速度比较快,想用DMA功能,我这么想的当检测IO检测到下降沿时,将并口数据读入,我不计划打开外部中断!
我的这个功能可以实现吗?

网友A:
DMA的触发源没有GPIO,但你可以用某个时钟的输入捕获作为触发源实现需要的功能。

楼主:
如果这样我需要吧中断打开吗

网友A:
如果这样我需要吧中断打开吗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把DMA中断打开,这样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数据传输完成。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一个1mhz的脉冲信号,当检测到上升沿时,将并口的数据读入,我的意思是检测上升沿的那个中断是否需要打开!!

网友A:
只需要把DMA中断打开,这样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数据传输完成。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

网友B(2012-07-04):
1MHZ,每个上升沿读取并口数据? cpu响应有那么高速吗
中断压栈时间都不够吧